楼主(2015-01-13):
请教一个问题,ABB ACS 800系列  37KW的变频器 不带模块 ,按启动键报2340 ,怎么可以屏蔽这个报警量他的驱动电压呢

网友A:
驱动板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AGDR-71C,可以参考我发的帖。

楼主:
不是这种板子啊谢谢您了

网友B(2016-05-13):
是陶瓷片子报的吗?

网友C:
abb的都是带输出脉冲检测的,估计不好屏蔽,我以前也试过,但没成功。

网友D(2017-07-04):
回复 网友B:
哈哈,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