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3):
相比较其他版块,这个版块真的冷清! 可能大家做工控的,用到单片机的人确实少! 大部分都还是PLC,工业控制场合单片机还真心不多,不知道论坛里有人把单片机用于工业控制没

网友A:
一般用的都是PLC较多,现在开始要学习单片机了,我们的一部分设备要用单片机控制,Dynamic C编的程序,不知道学起来难不难

网友B:
单片机比plc肯定是难的,软件硬件都要学

网友C:
单片机是市场上的用餐原料,PLC则是快餐店里做好的快餐。
一个要懂得精湛的厨艺,一个只需要张口就吃。
工控设备工程一般都是需要做好的快餐,直接拿来就用,而不是还要费气费力的一个一个原料进厨房折腾一顿才能出锅。

网友D:
单片机不会,plc会一点,单片机不知道好不好学,要求高不高。

网友E:
非常难学。

网友F:
用单片机做工控少之又少,没有亮点

网友G:
同感,这个版块确实冷清

网友H:
单片机不是很好学的,相对PLC来说,单片机难多了。相对维修的来说,PLC相对直观很多。

网友I:
如果为了降低成本和控制的自由度更高,单片机是个好的选择,但是需要更多的电子知识需要对控制的元件更加了解,比之plc需要更扎实的基础。

网友J:
工控设备单片机不多吧?plc、变频器要常见得多。

网友K:
搞单片机的工资好像更高些!

网友L:
    前段时间,公司准备用单片机代替常规的继电器-接触器系统,试验几次还是不稳定,现在悬在边上。

网友M:
工控重要的周期和稳定性的问题,单片机无法满足

网友N(2015-03-03):
如果是做逻辑控制,用单片机来做成本会降低;
比如输入输出20个点内,带数码管显示设定参数的控制,
用PLC+文本比单片机+数码管贵,上了量这个成本就要控制;
淘宝很多100元-300元的控制板能满足这种控制要求;

相对于PLC图形化编程,用单片机控制(电子硬件与底层C语言配合应用)要求知识面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