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 315KW运行中报电机短路 求助大神

楼主(2015-01-13):
施耐德ATV61 315KW运行中报电机短路。负载是风机,一般运行频率在30HZ。电流在160A左右。
变频器用了有二年了,之前一直良好,这次出现电机短路后,关电重启频率升于约20HZ就报电机短路。若重新整定一下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之后的每次整定只能用几个小时就会再次报电机短路。对电机及线缆也进行了绝缘测试无发现问题。
下图是最近4次故障信息,变频器的状态均为CLI限幅电流。不知是否运行中发生了大电流进行限流而报的电机短路?
拜托大家邦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没见过那么大的施耐德,帮楼主顶一下,希望有人帮忙,我们也可积累见识。

网友B:
'CLI限幅电流',测输出电流多少?也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或电流互感器有问题,恢复出厂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检测应该是没问题的。SCF3接地好像是通过电流互感器检测的。
恢复出厂了。运行几个小时还是会报。
CLI电流限幅是查询历史故障信息中描述的变频器状态。可能当时真有瞬间大电流,但记录的电流也就在160A左右。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种现象本人碰过几例,相信楼主说检测电路是好的,本人案例都是更换传感器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xquan,互感器很有可能。 请问你处理的变频器功率是一样的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都是三翻五次的解决不了问题,最后心一狠就换传感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换了再试试吧。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D(2017-06-30):
我现在也出现这种故障了 你解决没有啊?

网友E(2017-08-19):
回复 楼主:
换过电流互感器好了没

网友F(2018-09-13):
引用 楼主:
谢谢!换了再试试吧。没什么办法了。
最后是不是霍尔问题?我现在也遇到一台atv71 110kw,不定时报电机短路,小电机又不报故障,不知道到底是驱动板还是霍尔问题。前不久遇到过一台,不定时报scf1,是更换霍尔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