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3):
谁用过百格拉的步进电机,WD3-007的控制器,使用S7200PLC作为脉冲源控制的?

网友A:
步进电机控制基本上都一样,与什么品牌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只要会一种品牌,其它品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只是你说了一个主题,看上去是表达不清楚。没有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脉冲加方向,一般都是5伏电压的,24伏要串2K电阻

楼主:
嗯,会用了谢谢,硬件接线按照百格拉步进电机说明书上接,程序利用西门子S7200(V4.0 STEP 7 MicroWIN SP9)里面的向导向导后再调用PTO_MIAN,只要控制PTO_MIAN即可(单向连续运转)。

网友C:
都是步进电机,品牌不一样而以。使用也差不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