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3):
利用涡电流传感器测转子的动平衡,找车来每个角度对应的涡电流的最大值最小值之后,下一步应该进行哪一步了呢?

网友A:
动平衡没有做过,但我昨天写了一个试验程序,检测齿轮的跳动,把高点找出来,并且把高点做出记号。这有一点点和动平衡相象。
我的做法是:齿轮有11个齿,每个齿我都检测,这样把每个齿的值都记录下来,然后找出哪个齿最高,然后在这个位置打上一个标记。通过试验,非常成功。
不过看起来就这么检一下,程序也不小,松下PLC的步数显示达到700步以上了。

网友B:
吴工,
转动速度多少 ?
不能太快吧 ?

楼主的电机转子速度应该很快吧 ?

楼主(2015-02-27):
回复 网友B:
是的    在1260转/分钟

网友C:
可以选用动平衡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