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刮器电机接线图

楼主(2015-01-13):
师傅们求刮器接线图,电机5条引线的,直流24V,

网友A:
不了解;
不知是否可搜索到有关资料等,或了解其工作原理。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有2档速度的,雨刮器电机都是直流永磁电机。其实接2根线就能用了。

网友C:
我上次拆过,只有两条线呀!

网友D:
红线接正电源       黑线接负电源       黄线接复位       绿线接低速       兰线接高速

网友E:
搜一下这个东西所在的汽车的电路图看看。

网友F:
一条一条的试同治会坏的,只要电源线不接错

网友G:
同意四楼的意见,就按他说的试着接线看下。

楼主:
多谢各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