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3):
三菱PLC的SFC中有二个转移条件同时发生时才发生转移,请问在编程软件上如何编写

网友A:
开关串联,条件满足不是同时的,同时满足条件是不可能的事情。应该是二个条件都满足了才执行下一步。

二个条件串联就可以了。也就是一接通后,再等二接通,也可能是二接通后,一才接通。二个都接通了才执行下一步

网友B:
2个串联就是了,同时接通时才转移;

网友C:
这就是逻辑上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