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温控器怎么与PLC连接

楼主(2015-01-13):
没有说明书,只好求助高手了,我是第一次做控制温度的项目,发热管温度没有达到设定值要求机器不能启动,并在触摸屏上报警,硬件上面PLC需要连接功能模块吗

网友A:
如果不用在触摸屏上显示温度数值,可以把温控表的报警输出端子(6、7)接到PLC的输入点上,设置好温控表的报警温度值,作为PLC的控制条件!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不能把温控器上显示数值在触摸屏上显示的,方式一楼的方法应该可行

网友C:
这个只能输出一个报警信号吧

网友D:
这个就是一个开关信号。直接把6、7和PLC输入端接上就行了,和一般的开关一样接。

网友E:
这个功能只用仪表的一个开关量就行

网友F:
做过很多,都是一楼所说的方法,只报警温度是否到达,不在触摸屏上显示温度

网友G:
用上限报警触点接到PLC输入端 如果这个点没有接通 说明没到达设定温度

网友H:
只要把温控器上的输出开关量接到PLC输入点就行了。

网友I:
把6号和7号端子当做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J:
这个不能与上位机通信,有通信功能的温度控制仪

网友K:
带RS485的可以与PLC通讯;这款没有此功能;

网友L:
非智能仪表,没有通信端口

网友M:
ALM为报警输出、继电器控制输出,直接接PLC就行
安普仪表优势:
全系列数显表\记录仪表
压力变送器、防爆压力控制器,特别是微压测量仪表、最小10PA
流量仪表、防爆流量计
温湿度仪表
液位、物位仪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那只用接ALM端子6和7,8910 345 其他端子是接什么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在触摸屏上显示温度数值,可以把温控表的报警输出端子(6、7)接到PLC的输入点上,设置好温控表的报警温度值,作为PLC的控制条件!
楼主可以参照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