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3):
大家好,我想提一个比较业余的问题:已知电器功率,电度数如何计算的?但就是这么个小问题,答案很多。搞得我糊涂了,我一直认为1度电是1千瓦的电器连续不间断工作一小了用的电度数,kwh=p.时间=ui时间。有不同意见吗?讨论一下

网友A:
1kW功率运行1小时,等于1度电。正确!

网友B:
对啊!但是要精确的可能有误差,功率因数也要算上吧

网友C:
额定电压下工作就是W=P*t啊

网友D:
1KW在不间断的情况下运行一小时1度电,功率因数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E:
1个KW连续工作1小时基本上是等于1度电
但是要考虑有些附加功耗

网友F:
可以这么算,其他的功耗可以忽略

网友G:
基本上是一千瓦的功率等于一小时一度电吧,搞那么精确干嘛呀

网友H:
楼主没错的啊。一度电就是1KW的用电器在正常电压下工作一小时。

网友A:
嘿嘿,1kW的物理意义是什么?是有功功率!与功率因数已经没关系了(计算后的结果了)。所以耗电量仅仅与有功(kW)相关。

网友I:
版主总结得透彻,让一知半解的问题得到澄清。学习。

网友J:
那要看你的负载是阻性的还是感性的,如有是纯电阻就是功率*时间,带有电感的就要考虑功率因数,开关启动是否频繁等

网友K:
       一度电就是1000 瓦*时。

网友L:
1千瓦的电器不一定输出功率就是1KW

网友M:
楼上说得很对。

网友N:
“度” 不就是 “千瓦时” 吗?

网友O:
楼上的都说的很对啊?难道楼主有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