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电的来请教

楼主(2015-01-13):
就这个请教一下电流表不用电流互感器怎么接测总电流?

网友A:
有一种电流表可以直接串联在电路的

网友B:
和万用表电流挡一样 串联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串哪里呢,空开不行吧,接触器好像也不对,我就是想不到接哪里

网友A:
测总电流总开下面的主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回复呢,怎么一闪一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说电流表不能不经过用电器直接接线两端吗?

网友C:
电流串联,电压并联。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都没认真看我的回复,一楼就说了,有一种电流表可以直接串接在主电路不用互感器的

网友D:
串进去,但是大电流都是互感器

网友E:
这就看你多大电流了!

网友F:
看你那图片上变压器的右下方有个电流互感器啊。(你想不用它吗?你想都别想了)

网友G:
小于5A的可以不用,大于5A,就必须用!!!

网友H:
如果只是测量电流数值,拿来做设备运行参考,而不是长期显示电流数值的话,为什么不使用能测量电流的手持式万用表呢?

网友I:
小电流 直接串进电路即可,如果是大电流,就要通过互感器。

网友J:
有直通表串入即可测量。。。

网友K:
自己不懂电还是不要动手,找个懂电的来看下。

网友L:
直流电不能用互感器,用电阻降压测量。

网友M:
最好还是用互感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解答,我用20A的互感器接20A的电流表,表上显示读数很小(电机1.5kw的,一共三个电机,有负载不大,全运行时表读数为1A,就感觉不太对,)我想问问有不用经过用电器而直接接导线两端的电流表吗?这个表是长期用的,

网友N:
小电流可以串进去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三个电机的总电流呢

网友O:
楼主,第一个回路保护器下面的那个白色方块上面有蓝色标签的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P:
首先确认该表支持串联测量
如果可以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Q:
回复 楼主:
   要确定电流表是测量电机电流,确定是测总电流还是单台电机电流,并确定表是好的。可以根据电机额定功率先算出额定电流,再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值与电流表显示值比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Q:
表测总电流呀,没有你说得钳形表,只能估计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O:
电流互感器了,想不用那个东西

网友R:
测总电流?如果三根相线穿过一个互感器,那电流近似为0,,你这是测量零序电流。

网友S:
电流互感器的匝数绕对了么?电流表的变比和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对的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