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3):
     维修电路板,不外乎用在路电阻和电压法。【1】首先用电阻法测量端子X2的1-20脚之间的电阻,一般为5K左右,如明显偏小,说明24V负载有短路现象,可检测V2,V3,U1    (FDS8958A),A1,D4(MAX4622),常见损坏元件有V2,V3,D4击穿,还有2个黄色的滤波电容。【2】用电阻法检测插座X2的5-20脚之间的在路电阻,此电阻一般为3K左右,注意:此5V电源和A1(78L05)的5V电源没有关系,此电源是从通讯板而来的,如此电源负载短路,将会引起通讯板DGG红色灯亮,报5240故障,此5V电源负载涉及的元件比较多,也是比较难修的地方,是因为都是贴片元件,没有好的方法将贴片元件供电脚挑开,只能拆一块检测一下在路电阻,还有此故障损坏元件一般不会单一个损坏,涉及元件有D5,D6,D7(HC125),D8(FST3345),D10(CD4053)和A2611光耦。【3】驱动电路供电电源维修方法,(只说明其中一路,其他几路维修方法相同。以A相电源为例)1:测试整理二极管A7的在路电阻,+VCC和—VCC之间的在路电阻为5K左右,如明显偏小,说明负载有短路现象,可检测V207,C213-C216,V216,V211等。2:高频变压器次级是由555时基电路振荡电路产生的电压,经过整理A7产生23.5V供V207,V212,A202,其中A202(78L05)1脚输出5V电压是各逻辑电路的工作电源。3:如果整理二极管A7没有短路现象,可以检测A202(78L05)1-2之间的电阻,一般为3K左右,如有短路现象,可检测D204(MAX4622A),D201(74H02),常见为D201损坏。注意:在拆除MAX4622后不能通电试板,否则会损坏2个整理二极管A7.『电压检测方法』【1】:利用上述电阻方法检测没有明显的短路现象后就可以用24V维修电源供电了,工作电流一般为240ma左右,如低100ma左右,说明其中1路没有工作,如高100ma左右,说明有1路有轻微的短路现象【2】:测试上下桥6个触发静态电压,一般为-8.5V左右,如其中某个为0V,可以检测4个13欧姆的电阻,4个电阻是并联的,在路电阻为3.6欧姆左右,如为16V左右,可检测V204等相关电路。【3】用上图方法屏蔽2340故障后就可以运行检测动态电压了,动态电压一般在+3.8V左右抖动(10HZ),检测6个触发点的动态电压,如其中某个没有动态电压或者还是-8.5V的静态电压,可检测A4661,74H02,MAX4622,V207等,重点检查驱动光耦初级过来的D5,D6,D7(HC125)  说明:1:在上24V电源时,重点详细检查其负载电阻,在没有排除24V负载短路现象后半夜轻易通24V电压,否则极易损坏V2(冒烟) 2:重点详细检查各路驱动电路的24V和5V供电,在没有排除其负载短路现象后不要通电,否则极易损坏2只整理二极管A7(冒烟)。 3:在屏蔽了2340报警后如启动还报2340,说明6路驱动检测电路有故障,可检测V213,V214,V215等  4:此板工作原理也不怎么复杂,在此就不作分析了,以上方法是在维修此板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如有不妥之处,请谅解,谢谢。  在此非常感谢kazefsh朋友提供的原理图纸。

网友A:
LZ的这些资料非常有用,谢了。

网友B:
谢谢楼主的贡献,辛苦了。

网友C:
希望更多的经验分享

网友D:
这个是好的经验!谢谢!

网友E:
真的很好很好谢谢了啊难得的好资料

网友F(2015-04-12):
楼主您好:看了您的帖子为您的无私精神所感动,也庆贺"工控论坛”有您这样的老师而高兴。我现在正好修一台同样的变频器,看了您的帖子很受启发。

网友F:
遵敬的楼主老师您好:我现在正在修ABB.ACS800-04P-0610-7+P901变频器,它的驱动板和您帖子发的驱动板是一样的,只是板号一个是ABB.68439980A,一个是68439990A。而这两块板上元件编号都一样就是板上方编号为C109.C112.C309.C312.C509.C512的电容您帖子上的比我板上的多一个电容。
 我修的这台变频器它的故障现象是:每次起动变频器工作正常,过8-10分钟后显示器报CIRC(使用手册上的解释是电机短路,或逆变模块短路。)停机。停机后用控制键盘复位,再起动变频器能正常工作到下班。第二天上班起动又重复前一天的故障。后来换一台同样型号的变频器一切都正常——这就就说明变频器是肯定有问题的。也不知道老师遇到过这样故障没?向这种故障现象的变频器该怎样来确定它的故障元件。也忠心希望看到我帖子的老师给于指教。

网友G:
感谢楼主,问你下,电路中三极管、二极管型号还有电阻电容值能告诉下吗?非常感谢。  1501707034@qq.com

网友H:
搞过几个800,拆起来那真叫麻烦,都是模块坏了,大模块又贵又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G:
驱动电路的元器件型号6路驱动都是一样的,具体型号可以参考其他几路的驱动,电容可以拆下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其容量,如有困难,可以加我QQ:397914227,共同探讨。

网友G:
楼主大神,你好。请教你下,我在修几块这个板子,现在测试板子上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带模块测试后总报2340故障,肯请你能指点下,板子哪块还有问题,另请教下板子的检测电路是哪一部分,怎样测试?先感谢你了。

网友I(2015-05-20):
好贴子必须顶啊

网友J:
一定会遇到。谢谢!

网友K:
我怎么看不见帖子?

网友L(2015-08-21):
这种机太复杂,元件多。

网友M(2016-03-22):
楼主谢谢你分享额资料

网友N(2016-05-13):
您那板修好了吗?我这有块报2340也在查毛病。有时间沟通一下。谢谢

网友O:
感谢楼主   正好找这个资料

网友P:
我这有块报2340也在查毛病,请老师傅指点。

网友G:
回复 网友P:
板子什么毛病,加我QQ903457753

网友G:
回复 网友N:
我的板子修好了,你的板子什么问题,加我QQ903457753可以沟通下

网友Q(2016-06-25):
"工控论坛”有您这样的老师而感到高兴

网友R:
这是经验的总结,对我们来说用处不大, 这个原理不简单 , 比一般的变频器要复杂得多。

网友S:
沈工你好,问你ABB ACS800 55KW的机器驱动板怎么屏蔽2340这个故障。这款机器和71C的驱动板不一样,找不到检测光耦。不知道通过什么检测2340这个故障的。

网友T: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U(2016-10-12):
正好用到,感谢分享。

网友V:
屏蔽好了之后,启动报欠压,没有接模块,检查板有哪里可以屏蔽欠压呢

网友V(2016-12-08):
你好,按照您的方法屏蔽了2340,负压为-8V左右,启动后跳正压+4V左右,6路都差不多这样,我在GE极之间串入电流表和一个150欧的电阻,运行的时候流过的电流在24am这样,其中有一路是32am,这路就是之前炸模块的,把这路的元器件都更换过了,测试还是32am,现在都不敢装模块运行。

网友W:
都是贴片,有元件坏了排查都难啊!

网友X: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提供分享。赞!

网友Y(2017-03-21):
楼主:
 我手上有一台320的机子,故障就是V相驱动板故障,现在修复中,如你图上所示,短接了板上的保护点,但启动就会报警2340,可否指导一下。QQ1391895807

网友Z(2020-11-30):
回复 网友V:
老哥找到怎么屏蔽欠压的方法了吗

网友AA(2025-11-13):
楼主下期可不可以出期ATV71大功率的测试驱动板贴贴

网友AA:
这板的测试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