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331前连接器

楼主(2015-01-14):
各位大神,怎么拔下来EM331的前连接器啊

网友A:
吧上边按下去拉出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拔啊,是不是把左边那个按钮按进去,然后朝上拔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图没?

网友B:
SM331还是EM331 ?

楼主:
回复 网友B:
SM331

网友B:
先看有没有螺丝固定在底板上,没螺丝就直接拔起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模块我可以从底座上拔下来,我说的是模拟量模块更换的时候不是只更换前连接器就可以了吗,但是前连接器拔不下来了,不知道怎么拔

网友B:
下面固定的有个连接器,

至于上面的接线的端子条,压住有弹性的地方就可以拆下了;

网友C:
331有三种的 1KF02 1KF01 7KF02 前两两种就是松螺丝 松掉后自已会往外弹一样 轻轻一拿就出来了 7KF02 就是上面有个按的 往下按有弹力 按下以后往后一拉就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拔下来了,非常感谢你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谢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拔下来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