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4):
地址 %MD48 对应内存定位区中的地址字节为 192-195,怎么得出上面的数值的、?

网友A:
楼主说的 MD48对应的字节是192-195?是问怎么知道MD48对应的是192-195吗?  是数据传送吗? 水平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就是存储访问模拟量的一个地址。。这是说明书上的。。我没看懂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产品?不过既然说明书上已经标明,是不是内部设定呢?

网友B:
占了4个字节,直接读mw48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内存定位中的第48个双字的位置* 第48个为撒是192,为撒是4个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只是随机举例
地址
%MX5.0 允许你访问第 5 个字的第 1 位

网友C:
MD是双字格式,每个字有两个字节,每个双字就是四个字节

网友A:
MD48 4个字节肯定是没错 MW48是2个字节 但是为什么从192开始就不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是不是MD0 就是0123 MD1就是4567 md2是891011
MW48 就是96 97
MB48 就是48

网友A:
回复 楼主:
字节数就是这个意思 M48.1就是一个位 MB48就是一个字节  MW就是两个字节 MD就是4个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8楼说的,设定 第 1 个字节的数是 0     地址  对应内存定位区中的地址字节是不是这样?

网友A:
MD0的字节是0-3 但是下一个地址不是MD1 而是MD4字节是4-7
第一个地址MD0
第二个地址MD4
第三个地址MD8
第四个地址MD12

这个MD48 48*4=192 应该是间接寻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大。懂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的,你可以把程序下进去在线监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