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4):
用鼠标键盘操作显示器以以太网连接远方50米以外电脑主机,需要配个什么样的转换器和接受器?不要无线的转换器,请各位工友指点,最好发个转换器的型号

网友A:
不考虑成本的话,加个电脑远程即可;

网友B:
之前论坛上有一个网友分享了如何使用网线传输进行延长鼠键和显示器的方法,只需要购买一个转换设备即可。
是什么转换设备忘记了。
以下是原帖地址,楼主好好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8449&page=1

网友C:
加一个客户机电脑不就行了吗?

网友D:
型号:CE700A USB KVM信号延长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工控机在现场损坏比较快,现场环境比较差。想把主机放在配电室控制柜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型号:CE700A USB KVM信号延长器
这是个好主意
我之前也试过把主机放电柜内,用USB键鼠延长线、VGA延长线来连接键鼠、显示器。

网友F:
上次一个同事说实验到200米具体用什么没详细了解。

楼主(2015-04-15):
回复 网友E:
问题已经解决。已经改完。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