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4):
控制要求是,根据室内的亮度,自动控制照明灯的开启和关闭。
另外根据风向和湿度,自动调整室内四周的卷帘布的开启程度。
是不是需要安装一个小型的气象站啊?

网友A:
“根据室内的亮度,自动控制照明灯的开启和关闭。” 这个通过光控传感器就可以完成。
“风向和湿度,自动调整室内四周的卷帘布的开启程度”这个湿度还可以控制。
风向传感器可测量室外环境中的近地风向,按工作原理可分为光电式、电压式和罗盘式等 一般是用在室外的,在室内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

水平有限

网友B:
一楼说了很全面,学习了

网友C:
选择对应的传感器吧

网友D:
找找卖智能家居的厂家

网友E:
室内风向测量是个难点,微风测量就是个成本问题。室内控制还是建议合情合理比较好点,风向控制有点哗众取宠了。
安普仪表优势:
全系列数显表\记录仪表
压力变送器、防爆压力控制器,特别是微压测量仪表、最小10PA
流量仪表、防爆流量计
温湿度仪表
液位、物位仪表

楼主:
主要控制湿度是个难点,因为是畜牧棚,当室内的湿度过大的话,牲口会出现不良反应,而测试风向能够选择合适的方向开启侧边卷帘通风。
我们在欧洲看到老外在牲口的舒适度这方面确实做的很细,考虑的也很全面,如果国内也能向国外靠拢,自动化在畜牧业将会有很大的一片市场。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想法好  如果我们国内的各行业也能实现像发达国家的自动化控制,国家强大指日可待。

种地 飞机播种,养殖全部自动化控制 ,将大大减少人力需求度。

国家再坚持走计划生育方针路线,减少人口。

人均经济势必飞一般高升。

网友F:
貌似看到了一个美好未来

网友G:
有光敏开关,现在汽车用的自动大灯也是根据光线自动感应的,还有很多路灯也是用这个自动控制的;

楼主:
一个大型的畜棚,往往要用几千个灯,根据亮度做自动控制的话,能省好多钱。
各位说用光敏传感器,我也想了下,路灯什么也应该一样的原理,应用也比较广泛了。
那么国内外比较好的品牌有哪些可供选择呢,输出是4~20mA信号?

网友H:
光敏元件,做光度传感器就可以了,主要是原理能通,牌子无所谓,因为这样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用不着挑牌子,驻澳一个价格合适的,信号也符合要求就可以了;

湿度控制,这个要慎重了。有两点:其一,湿度传感器响应速度那是相当的慢,也就是说,湿度变化后,传感器跟随湿度变化的时间好长,控制卷帘布转角时间常数要考虑足够大;其二,湿度传感器精度不好说,而且无法标定。所以这个是比较难处理的问题。

风向控制,需要有一个风向标加角度传感器。实时风向定位。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根据室内的亮度,自动控制照明灯的开启和关闭。” 这个通过光控传感器就可以完成。
“风向和湿度,自动调整室内四周的卷帘布的开启程度”这个湿度还可以控制。
风向传感器可测量室外环境中的近地风向,按工作原理可分为光电式、电压式和罗盘式等 一般是用在室外的,在室内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

水平有限
说的很全面。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就比较容易了
您直接接个湿度传感器,通过风向标自己加装位置开关(了利用限位开关)来控制卷帘机,当湿度达到阙值,提供风机开启信号或者直接变频控制风机,然后风向标开关量给到你指定风机上,就OK了。
安普仪表优势:
全系列数显表\记录仪表
压力变送器、防爆压力控制器,特别是微压测量仪表、最小10PA
流量仪表、防爆流量计
温湿度仪表
液位、物位仪表

网友E:
回复 网友H:
湿度的超调一边是可以不考虑的毕竟是连续的,直接经验性改变阙值就行,就楼主的实际应用没必要加角度传感器,2个霍尔开关解决 ,窗子不可能是360°的
安普仪表优势:
全系列数显表\记录仪表
压力变送器、防爆压力控制器,特别是微压测量仪表、最小10PA
流量仪表、防爆流量计
温湿度仪表
液位、物位仪表

网友J:
这个不是单个传感器的问题,而是整套解决方案的问题,还有需要有成功的商用应用案列的经验做支撑的问题。
能拿整个畜牧场来做实验吗?要是牲口因为系统调试不当出了问题,损失算谁的?

所以说,楼主的整个项目,还是联系成套设备供应商解决吧,哪怕是进口的供应商,价高有价高的道理。
有时候,没有经验,摸着石头过河会淹死的。
工控也不例外。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嗯,问题简单化以后,就好处理很多。不过,风向如果是角度反馈。也可以连续调节开度转角了。很有意思的。我这里只是就事议事,真的做方案,那还是要权衡现场需求与制造成本的平衡点。

网友K:
这个系统做下来,投资蛮大。

网友L:
想做好觉得挺难。光这边可以自己用光敏电阻做传感器。湿度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