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4):
Short circuit capacity at 6kV battery limits  35kV线路末端短路容量:
Max. value 最大值                  : (HOLD) MVA
Min. value   最小值                  : (HOLD) MVA
Tie-in point  分界面                : (HOLD)

公司新上项目的电气设计说明中有上面几个参数,不知道这些参数是否必须要的,找不到相关数据,不知道该怎么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是计算保护定值用的数据,通常一般用最大方式进行整定计算,用最小方式校验灵敏度

网友B:
呵呵,这东西太专业了,报考注册电气工程师里面有这些内容,不过咱看了就头大,没怎么学。

楼主:
我们一期资料中只找到35KV端热稳定电流值和短路冲击峰值电流,是不是就可以算出上面的最小、最大值。其他找不到就不管了,让设计单位自己去算了。
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C:
涨见知识了,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