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4):
各位侠客,有个问题一直未想明白。
我用的是德国诺德30KW的异步电机,编码器是TTL-1024增量的,电压为10~30V宽电压。电机用在曳引式升降机上,提升机重3.5T左右,配重还没有加铁板进去,大概500KG左右,现在钢丝绳已经全部穿好,想把提升机提上去,把配重放下来后再装铁板进去。
我用的是台达的一体机控制电机,里面加装了PG卡,经过数据设定后,提升机可以动作,可以看到PG卡上A,B不停的闪动,但设备停下来后,AB还在疯狂的闪动,持续3~5分钟,AB才能静止不动,编码器的先和电机的电源线是分开放置的,平行距离大概在1.5米左右。上升运行时监测电流达到了80A,下降时也达到了60A。
现在不太清楚为什么会这样,电机在停止的情况下为何AB还会有这么多数据,
希望大家能帮我想想对策,到底是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注:编码器是电机自带,屏蔽线的屏蔽层是和电机自带编码器的屏蔽层连在一起,另外一端是接在PG上的接地端头上。编码器距离控制柜大概25米左右。
电机额定电流55.5A

网友A:
应该是编码器质量问题,排除干扰,换一个新的编码器试试

网友B:
屏蔽线  一端接地就好了

网友C:
同意二楼的,屏蔽线一端悬空试下。距离有25M?有点长的。我们从来没搞得这么长的。

网友D:
替换PG卡及PG卡的电源.

网友E:
TTL一1024增量脉冲,电压10一30V?你看一下说明书编码器输出到底是什么信号,PG卡应该是接收什么信号?

网友E:
哪有那么多屏蔽线事情,有时就是信号不对,有时就是这个编码器抗干拢很差。变频上用的编码器信号应选HTL一6,传100米。

网友F:
编码器换推挽输出的,屏蔽线接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TTL一1024增量脉冲,电压10一30V?你看一下说明书编码器输出到底是什么信号,PG卡应该是接收什么信号?

首先,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Q,您提的这个问题,楼主估计了解的也不是太详细
但是我感觉,他的设备运行很久直到现在才出问题的话,

编码器输出与PG卡输入的信号这块对应上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TTL一1024增量脉冲,电压10一30V?你看一下说明书编码器输出到底是什么信号,PG卡应该是接收什么信号?

首先,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Q,您提的这个问题,楼主估计了解的也不是太详细
但是我感觉,他的设备运行很久直到现在才出问题的话,

编码器输出与PG卡输入的信号这块对应上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这里有问题,增量编码器的信号输出种类有多种,有些设计看似是“兼容”的,接上去也能用,但是如果应用环境变化或苛刻一些就有问题了,很多增量编码器的损坏或所谓的抗干扰问题,其实从一开始选型或接口设计上就已经不很匹配了。
TTL信号是欧系编码器的叫法,目前较为统一的是5V差分,不是10--30V的,而如果是5V差分的信号,应该是有A,A-,B,B-的。
变频器与PLC的一体机设计,对于变频控制可能产生的干扰要求较高,有些一体机本身编码器输入接口抗干扰不好,应学习欧系变频器编码器输入接口用HTL-6信号,就是10--30V推挽式含反相6通道的(必须有A-,B-,Z-的接口)。
电缆屏蔽的接法,只是解决中间传输,如果两端从输出到接收本身的抗干扰设计不到位,那就没有屏蔽什么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TTL一1024增量脉冲,电压10一30V?你看一下说明书编码器输出到底是什么信号,PG卡应该是接收什么信号?

首先,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Q,您提的这个问题,楼主估计了解的也不是太详细
但是我感觉,他的设备运行很久直到现在才出问题的话,

编码器输出与PG卡输入的信号这块对应上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至于说到用户不熟悉,那应该是由编码器厂家提供较为详细的说明书和技术支援的,或者用户自己仔细去阅读编码器说明书,另一边,接收设备厂家也必须提供技术支援的,而不是一个“抗干扰”怎么接屏蔽线的折腾用户。
一次一家北京的用户,被怎么接屏蔽线抗干扰折腾了半个月,从网上知道我打我电话,我也围着他讨论怎么接线,可是后来一问,他的接收是高级运动卡翠欧的高速计数接口,达到1MHz了,而他选的编码器是个日系的经济级编码器,(日系编码器在中国市场基本都是经济级别的),那个编码器以及编码器接口模式本身抗干扰就过不去,我建议他直接就换编码器,再也没有屏蔽接线问题了。
那些迷信进口品牌的却得不到应用的技术支援服务,靠自己上网到处找解决,或者自己折腾,进口品牌要卖一个好价格,他不提供服务却要用户自己去找“免费支援”,所以我现在对于进口品牌编码器的技术问题一般不提供“免费技术支持”。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我用的是诺德电机,编码器是电机出厂时自带的,设备刚刚开始调试,电机盖上编码器接线这一栏写着TTL/HTL 10~30V。线头分别是A,A\,B,B\,0,0\,0V,+UB,0Vsens,+UBsens.接线时,0,0\未处理,其余全部进PG卡,PG卡提供了12V电源。
设备在V/F模式时,PG卡上AB两相闪烁正常,但提升机没力,提不动。改为FOC 向量控制+编码器 后,提升有力,但提升停止过后,PG卡上AB两相疯狂闪动,过一段时间后,闪动速度减弱,再过一段时间AB两相停止闪烁。提升机上升电流达到80A,下降电流达到60A。明显超出额定值55.5A。
将负载卸掉后,使用VF模式,提升机电流为24A。使用FOC模式时,上升为24A,下降为35A。
所以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电流会这样高。是否和PG卡有关,我认为编码器信号没有收到干扰,电机走线和编码器走线分开距离超过2米。
大家能帮我分析分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