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4):
变频器是国产欧陆110KW重型机,电机为132KW 6极电机,负载为风机。以前可以正常使用,现在带电机空载到13HZ左右跳OC故障,查看故障时电流为255A。用绝缘电阻表测得电机电缆对电机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为10M欧,问一个朋友说正常,请问师傅们,这样正常吗?是不是绝缘电阻低了引起故障,有好的解决办法,顺便给客户一个号的处理方案。

网友A:
认为是变频器驱动部分或电流检测部分故障

网友B:
带小电机试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C:
用勾表勾下实际电流到底是多少,如果实际没那么多那就是变频器检测有问题,如果是有两百多安可能马达有问题了

网友D:
脱离电机运行变频器看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为是变频器驱动部分或电流检测部分故障
变频器输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小电机试一下是否正常?
带小电机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勾表勾下实际电流到底是多少,如果实际没那么多那就是变频器检测有问题,如果是有两百多安可能马达有问题了
电流表和测试的结果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脱离电机运行变频器看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输出电压平衡。

网友D:
回复 楼主:
换电流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流传感器…
已经更换过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把驱动电容换了…

网友E:
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啊

网友F:
楼主,你怎么解决的换驱动电容了么,没有驱动电容这原件吧

楼主:
没有更换驱动电容。还没试机。

网友F:
搞定了没#还哈期待答案呢

网友G:
脱开电机和变频器的连线,用一个1000V或1500V的摇表测试仪线电机对地绝缘。用500V的有时测不出来。因为变频其输出的谐波电压都很高。超过过500V了。如果电机没问题,再去查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脱开电机和变频器的连线,用一个1000V或1500V的摇表测试仪线电机对地绝缘。用500V的有时测不出来。因为变频其输出的谐波电压都很高。超过过500V了。如果电机没问题,再去查变频器。
1000V的摇表,摇出电机对地绝缘电阻为10M。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哦,那不是电机的问题提了,查别的方面吧。比如负载是否被变化了?

网友H:
问题解决了没呢?期待答案,六级电机不放大变频等级能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