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ADDT1207驱动

楼主(2015-01-14):
我想用位置模式接到维宏卡,接线方法如图,但是电机不转,我看电机不转的原因是CP-02意思是29脚和41脚没短接,我这种接法不对吗?还有个说明上说给出S-ON信号,请问是怎么给出呢?望了解的朋友帮帮忙?搞了好几天一直弄不好,谢谢!

楼主:
对了,JOG模式电机能转没问题

网友A:
驱动器设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设定试试
PR02-0 PR40-0 PR41-1 PR42-3都设置了,现在电机不转的原因是COM- 和S-ON没短接,驱动里面是不是要设置成短接,怎么设置呢?

楼主:
这句上面说的给出使能信号,是指的什么,怎么信号到底是怎么给出去?

网友B:
SON信号可以通过外部接线,让它和公共端短接起来的,SON信号有了伺服的轴是锁定的
另外这个SON信号,你看可不可以通过内部参数设定接通,三菱的是可以通过内部参数设定接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信号可以通过外部接线,让它和公共端短接起来的,SON信号有了伺服的轴是锁定的
另外这个SON信号,你看可不可以通过内部参数设定接通,三菱的是可以通过内部参数设定接通的。
谢谢,那是不是说29脚不能和41脚两根直接一起接到24V-去然后直接用24V的开关来控制?如果是这样我就把意思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