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4):
    第一个故障是私活,星期天叫我, 我不在这边, 让他找别人看看。
     星期二我回来,他说还没搞好,让我去看看, 报警提示急停按钮按下, 检查按钮都没问题,其实我还准备先查一下急停的线路,打开柜子一看,伺服驱动器和所有传感器的指示灯,都是报警或者闪烁,本来我还想查查伺服驱动器的报警代码的意思,再一看24V电源的指示灯也在闪, 这时我就想到肯定是哪个地方短路了,测量电压果然没有输出。  24V电源带的东西多啊, 该怎么找出那个短路点呢? 看了一下图纸发现有个负载只要拔掉继电器就断开了,于是我就拔掉了那个继电器,电源果然恢复正常。但是根据图纸那个负载是伺服电机的刹车线,但是我测量这根线和那个伺服电机的刹车线根本不通, 扯线也扯不出那个负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好他们和设备厂家有联系,用微信把图片发过去,原来接的是一直流电机,测量那直流电机电阻果然很小,剪掉那个电机线(焊接的),其他的全部恢复正常。

楼主:
   第二个故障是工作上的,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但是也搞晕我了。
    告诉我是一台电机烧保险,我测量了没有发现问题, 换了个保险还是烧了, 于是我把热继电器去电机的线拆了,电机接线盒里的线也拆了,用兆欧表测绝缘,都没有问题,如果我给接触器吸合送电,没有问题,把线接起来送电,也没有问题,再把电机线接起来,明显看到电机转起来了,只几秒钟,保险又烧了,看到了镀锌管有一处冒火花,该处镀锌管没有任何破损,导线是在里面的, 这时我才断定是镀锌管内部导线绝缘破了,因为电机运转起来,线有振动就接触上了, 测量绝缘果然接触上了,之所以是镀锌管外面冒火花,是因为镀锌管带电之后与接地更好的金属产生的火花。 看线的接头外观,没有破损,拆了包扎在镀锌管外层的胶布看导线,果然看到了线可能是因为长期振动磨损,绝缘已磨穿。

网友A:
很好,工作上的案例。。
感谢分享

网友B:
这种隐性故障不是行家真的不好找,我也处理过类似第二个的故障,老是变频跳故障过电流或对地短路,查变频器没问题 ,查线路绝缘用摇表测也没问题,电机也是一样查不出问题,运行一段时间就是又跳故障,头大啊,想来想去就那几个问题也是火大,大拆八块顺着线路仔细查才找到类似问题

网友C:
第二种称之为活故障,一般检修的时候,要么把它变成死故障在找出来,要么抓住活故障出现的那一瞬间。
第一个案例,感觉即使不求助厂家,自己也能排除,扯线到终点,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拆卸下来研究也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种称之为活故障,一般检修的时候,要么把它变成死故障在找出来,要么抓住活故障出现的那一瞬间。
第一个案例,感觉即使不求助厂家,自己也能排除,扯线到终点,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拆卸下来研究也得的吧。

我说了线扯不动的,一大捆,当然我猜过是个什么东西,加上两头测量,可能也找得出,太费时了吧。 我还试不接那个线,开机试动作,看有什么故障,居然没有。 后来才知道那是个容易被忽视的功能。

网友D:
第一个故障是直流电机电阻很小,造成了短路是吗?你拆了它,这个时候伺服24V电源就正常了?
第二个故障测量电机绝缘的时候可以直接从接触器出线端量对地绝缘不就可以更快定位故障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故障是直流电机电阻很小,造成了短路是吗?你拆了它,这个时候伺服24V电源就正常了?
第二个故障测量电机绝缘的时候可以直接从接触器出线端量对地绝缘不就可以更快定位故障点了吗?

1已经说过了,至于直流电机内部为什么短路,我就没拆开研究。

2已经说过了。。。。。。。。。。。。。。。。。

网友E:
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最麻烦的就是活故障。

网友F:
第二个故障我也碰到过。没看到火花真的很难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二个故障我也碰到过。没看到火花真的很难查,

短路点完全不在火花处,有其他人看到了, 去那个火花处检查,除了一根镀锌管和一个支架外,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就跟他们解释,镀锌管带电后与支架产生了火花,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G:
查这种问题,要有点水平的,不是什么人上去就能搞定的。楼主好样的。赞一个。

网友H:
第二种故障要是没有火花估计还要费时间了
很多故障都是小问题,但是需要细心才能发现!

网友I:
有一次碰过接线端子漏电,造成变频报警的情况。

楼主:
第一种号码管编号也很奇葩, 输入P24 N24 输出也是P24 N24

网友J:
第二个故障可以在镀锌管口套保护套就可以避免,这应该属于施工不到位。

网友K:
第二种故障用的镀锌管发生概率蛮高的,我这里也发生过,不过是变频器带的电机。

网友L:
楼主第二个故障是共振引起的么?有一次我们厂里也是线盒内烧成一团,烧前发出嗡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