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4):
本人因客户要求偶然接触安川的运动控制器好多东西不了解还请各位大大多多指教^_^谢谢……
问题如题项目中需要编码器检测送料长度但是在官方的《程序命令篇》手册里没有找到对应的高速计数指令所以只好来求助了……

网友A:
安川的不了解,但是PLC一定会有这功能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就是用plc做的,由plc控制外部编码器作反馈。但mp2300和之前用过的plc的区别好大,日本人叫这东西机器控制器,不知道在他们的定义里面和plc(可编程控制器)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