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

楼主(2015-01-14):
能方便调速,要频繁正反转,并带刹车功能的电机选什么型号?电机功率要?大约40W—200W

网友A:
刹车时间有要求吗?如果要求不高用普通电机和变频器组合即可。

网友B:
这种小功率的按照楼上说的就可以

楼主:
我也准备这样,但如果用调速电机,不知频繁正反转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正规厂家出的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D:
1楼说的最间单不过了

网友E:
调速电机也没问题的。

网友F:
频繁正反转,普通电机就算是带变频器也有点辛苦了。如果速度不高,可不可以考虑其它方式呢?如机械方式,步进伺服方式都可以的了。

楼主:
运行速度在25M/分左右,正反转频率在2分钟左右,我是用在升降机构中:
vk

楼主:
升降机上有一皮带输送机,升降机上下运动电机要正反转,位置精度1MM,当升降机在下位置时皮带正转,当在上位置时皮带反转

网友G:
楼主是用的什么软件画的图啊?能不能把软件分享给我们?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solidworks画的,软件11多G,上传不了,网上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