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4):
测量霍尔应该是好的。上电后+15V为8V左右,-15V为-7.5V左右,没有找到-15V供电来源,33074已经更换无效。请大家赐教。

拿掉霍尔后,测量正负15V不正常,正15V为8V左右,负15V为-7v左右,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出一个35V100uf的电容直接连在正负15V的正负端,对吗?

网友A:
0104输出电流多少?电源不对查电源。

网友B:
上电报过流查查电流互感器、后续运放电路、+—15V电源

网友C:
拿掉电流传感器看正负电压是否正常,要不查电源或某IC损坏…

网友D:
测量第17、19、21脚静态电压应为DC7.5V,电压不对肯定报21。再慢慢查电路吧

11 2.54 直流母线电压 12 0 GND
13 0.074-0.155 14 0.074-0.155
15 0.074-0.155 16 0 GND
17 7.5 电流检测 18 0 GND
19 7.5 电流检测 20 0 GND
21 7.5 电流检测 22 0 GND
23 2.739 温度检测 24 0 GND
25 0.15 电流异常 26 3.257 风扇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师发的是CPU板接线端口的针脚定义吗?

单板加直流电测量霍尔的电压是不是正常啊?+8V和-7V左右。我又找了一个4430C的好板子,测试也是这个电压,装机后上380V,现在不报警了,但是不接电机运行,运行电流从0.1A缓慢增加到了1.1A了,现在还没有报警,怀疑霍尔或者CPU板的问题。
还请高手们继续讨论。

网友D:
回复 楼主:
就是连接主板大排线的引脚。排除霍尔就是线路上还有问题。和主板关系不大。4430是37KW的吧。和主板功率不一样,空载有电流也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E(2018-10-25):
楼主您好,故障解决了吗,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F:
电流检测故障:一查电源,二查霍尔,三查电流检测电路,四查接插件或连接排线,最后查CPU。

网友G(2018-12-20):
我的也是ABB510  18.5KW的机器,也是报0001,然后报0021。楼主你的是怎么样搞定的?还请指教。我把33074周边的电阻全测过了是好的,33074拆下,4路都对称应该也是好的,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及时结贴,当时更换33074,已经解决。

网友H:
听9楼的 没错

网友G:
MC33074也换 了,霍尔也换了,还是报F0021,这个故障不用进系统清除的吧,33074周边的电阻也量过了,没问题,,现在不知从何查起了

网友I:
控制主板坏了报21  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