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

楼主(2015-01-14):
我今天与到两个开关电源的问题   1.型号 D240WF-24    输入  220V   输出  24V     输出电压     15V 左右    2.型号 D240WF-24     输入  220V   输出  24v    输出电压正常   只要一带负荷电压就拉下来了 接下来不知到怎么下手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先谢谢 !!

网友A:
先把电压IC的供电电容换掉

网友B:
把输出DC24V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新装

网友C:
把里面的电容先全换了再看下效果吧。

网友D:
对比一下接与不接负载的电压,应该会发现有不同。

网友E:
先看清楚输出24V的容量是多大少安培的,再看你带的负载是多大功率的。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技术支持  更换电容50V  47VF 上电   测KA7500B   7脚和12脚  电压24V    7脚和14脚有4.92V 基准电压  输出24V 正常以上设备使用 。    另外一个 更换电容后上电测KA7500B    7脚和12脚  电压12V  7脚和14脚有8.2V 的基准电压   输出电压7V   更换KA7500B后  输出24V 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