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4):
直流小电机是6V的最大电压能加到几伏不会烧毁?我想增大电压提高力矩。

网友A:
可逐渐增加电压试试,电机不明显发热就成

网友B:
6V就是6V,电压高了就是过载应用了,像这样的小电机都是永磁的,所以加高了电压就是过载应用。

楼主:
加到9V怎么样?

网友C:
楼主一点点往上加吧,加到烧掉为止,不就知道最多能加到几V了。

网友D:
没有这样试过,感觉加大电压会有问题(超过其允许范围的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到9V怎么样?
你可以做个破坏性实验,一点点加上去看能加到多少V;

网友F:
楼主干脆试验到底,搞一份完整的报告出来,到时该帖必火。

楼主:
到了7.5V没有事,感觉转速提高了,有劲。

网友G:
长期加压应用必然会有严重的后果,比如不加压可以用一年,加压之后,还要看加多少,严重的话一两天就挂了。
要是想长期稳定的用,更换尺寸更大的马达才是王道。

网友B:
没有什么新鲜的。永磁直流机,加压(超额定),就是过载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