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4):
用 PLC+编码器+变频器+蜗轮蜗杆减速机(普通四极电机),3秒行程1米,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A:
这个精度跟下面几项都有关系:
1:编码器,常用普通的有360/100 PPR区分,这个和PLC结合控制变频器的响应时间。
2:变频器,不同的制动方式对定位的精度有很大的影响。
3:负载的安装方式及类型也有影响,重载,轻载,垂直水平安装都是需要考虑的
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不好说啊

楼主:
皮带传动,负载重量是变化的。

网友B:
我们电梯蜗轮蜗杆主机+PLC+变频器+旋转编码器,平层精度能达到2MM,速度是0.5M/S.

楼主:
电梯有制动装置吧。

网友C:
呵呵;这个根本没条件去限定的;与变频器、负载轻重、速度等条件都有关;
有带定位功能的变频器,效果肯定要好些,不过价格上也要高许多;

网友D:
以上范围还缺了一项,蜗轮蜗杆之间还有齿间隙,该间隙与蜗轮蜗杆的精度有关。

楼主:
在实际使用中编码器用1000脉冲,变频器3.7kw,蜗轮蜗杆减速机75机座(普通3kw四极电机),3秒行程1米,精度能达到±2mm。

网友E:
我见过瑞士做的机器 90年代生产的  380交流异步电动机 +没外壳的变频电路板+编码器(其实是齿状盘+接近开关),精度0.005mm这样,   只是它这个进给真不快,我觉得关键是刹车

网友F:
 这个不光是要看你的控制硬件,还有 程序的做法还有现场运行条件

网友G:
七楼的数据能满足要求了吗?如果能,就可以了。编码器反馈的速度控制,转速的控制精度很高呢,实际控制如果有波动,那是稳定度的问题,不是精度问题。精度指的是实际值与设定值之间的差。而稳定度与信号的波动量有关。

网友H:
用伺服的,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