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4):
ACS800  90KW变频器面板开机显示DI6、DI7是怎么回事?变频器开机后,正常的第一行显示给定,第二、三等显示为频率、电流等,可是这台变频器开机后,第二行显示频率,第三行显示DI6 000010,第四行显示DI7***,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参数设置问题吗?还有,使用PTC后(接至变频器X21:4,5及X21:9,10端子)怎么设置相应的参数?谢谢指导。

楼主:
问题补充:第三行显示:DI6-1  0001010,第四行显示:DI7-12   0000000

网友A:
看了说明书吗

网友B:
第三 四行更改显示参数就可以了,ptc接X21:3 4,9,10,设置35参数组

网友C:
控制盘显示可配置。。。

楼主:
谢谢指导,显示问题已经通过控制盘配置解决,PTC参数也设置好了,实验正常。
继续请教:
1、如果该型号1台变频器拖动2台电机,也就是有2个PTC,没有PTC继电器,如何接线?
2、该变频器设计为DP总线控制,有机旁按钮盒(X22:1-DI1起动,X22:2-DI停止,X12:1-DI2A加速,X12:3-DI3A减速),如何正确设置参数实现机旁按钮操作变频器?目前的参数设置能中控、控制盘操作变频器,机旁按钮不起作用。(X22:3-DI3就地\远程,X22:4-DI4运行,X22:6-DI6中控起动\停止)

楼主:
文字叙述的不容易搞清楚,现将图纸转化为pdf文件上传,文件中的-FC为变频器,虚线框的LCB为机旁按钮,请帮忙指导如何设置相应参数实现机旁按钮盒的功能,谢谢。

楼主:
图纸上传搞错了,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