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4):
2014年6月先前只是报P。OFF故障的CDI9200-22KW变频器除尘清洗主板后运行正常,反复通电试都没问题,等到9月想交给用户了,于是送电最后试下,刚给上电立马炸了,先报OC接着OU(过压),缓过神来之后首先想到的是电压太高造成模块击穿,测电压420左右,接下来又和供电部门交涉无果,最近拿出来卸掉模块检修驱动,期间测得驱动A3120光藕5 8脚用50V档指针还撞到头!很明显电源稳压环节出问题了,在这里借用一下咸老师的CDI9200电源稳压电路图,用直流电源给上15V,LM358比较器2脚没电压,接着问题查到R22变值。原来炸模块是驱动电压高呀!顺便说下5V主板没坏!还可以看看C53。

网友A:
说的很好,这个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CPU没烧一是通电时间短,二是这个稳压管很强大!

网友B:
好经验,以后可以借荐。谢谢楼主,学习了。

楼主:
德力西CDI9200 7.5KW变频器送修是模块W相击穿,拆下模块W相上下桥钳位二极管直通统统换掉,大致量了下驱动脚电阻,感觉没多大问题,不上主板,24V稳定,驱动负压每路都正常,当插上主板,面板无显示,再测主板24V输出发现24V一路飚升到30多伏,稳压电路电源取自15V,15V负载有短路炸模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怪不的上回另一台CDI9200 7。5变频器我仔细了再仔细还是炸了2条模块,一直想不通,无奈最后扔一边了,原来CDI9200 7。5KW还有这个通病。

楼主:
回复 楼主:
24V不带负载爬升到30V是正常的。15V的电解电容35V220UF在线测的170UF,拆下测得190UF,但是换掉15V的电解电容,15V的电流从由0。27A降为0。05A。

网友C:
这是个经验,目前还没有维修到CDI9200系列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