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的布尔非梯形图指令怎么复制下来

楼主(2015-01-14):
请问松下PLC的布尔非梯形图指令怎么复制下来,里面没有复制和剪切的选项,什么C、什么V都试过了,急急急急急,请大神们解答,谢谢。

网友A:
实在不行就一个一个敲进去啊。

网友B:
输入TMX 101 K15不方便?

楼主:
不是,我有一段梯形图程序,转换为指令程序后,我要把指令程序复制下来,梯形图可以复制,指令程序却怎么也复制不了

网友C:
复制的用途是做什么?新建一个项目并粘贴?
可以考虑传统的方式,将指令表打印出来以后进行参照并手工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