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cpu板报故障27,控制面板那位修过

楼主(2015-01-14):
ABB ACS510的CPU板能改功率吗,一台75KW变频器显示故障代码27,查说明书显示“内部配置文件出错。请与当地 ABB 办事处联系。”,查了下参数,电机功率、电流变成零,重新设定设不进去,怀疑存储器这块出问题了。CPU板能改功率吗,怎么改,那位高手告诉一下。另外有几个ACS510控制面板插上不显示,换新的后就好了,那位修过ACS510控制面板,附键盘图

网友A:
这是控制盘,故障和这个没一点关系。改功率:进入参数0102,同时按上箭头、下箭头、返回键(LOC上面那个),保持3秒,屏最上面会显示Parameters+英文,找到105组参数 ,105.09改为需要的电流要电流,105.02改为1,150.11改为4012,至此完成。33.04查看改好的传动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盘是别的机器上坏的,是和这台机器没关系,在此说明一下。ACS510从多少千瓦到多少千瓦的CPU控制板能够通用。
坏的这台是75KW的,手头有5.5KW和3KW的新机各一台,不知能用不,打开看了下尺寸是一样的,外形尺寸是一样的,能不能改功率代换,另外版本号不同有没有关系。

网友A:
一直到160KW用的主板都一样。按照方法改就行了,不用考虑版本。
ACS510最大就到160KW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现在就试

楼主:
我改了,电流改到154,但105.02改为1改不了,改完后又变成0了,150的参数组不出来。什么原因

网友A:
150.11改为4012 是我写错了。是105.11
75KW型号应该是ACS510-01-0157A-3 105.09要改成1574(上下键选择后确认就行).

网友B:
查供电电路,MCU振荡、复位电路。闪存是否损坏数据是否丢失。

楼主:
510变频用3KW主板已换好,空载试机电压正常,发现ABB面板座容易坏,插拔费劲,拔不好就把座拔坏了,谢谢makou和qualitypcba两位,键盘还没动手修,闲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