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烦大家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2015-01-14):
控制要求是这样的:编写程序控制D10,要求按下按钮X10,D10在10秒内从0增减到4000并保持,当按下按钮X11时,D10在10秒内从4000减小到0.

但是为什么我一仿真下面的程序,哪个按钮都没有执行呢,D7里面直接都已经是4000了?
我菜鸟一个,正在学习中,求各位指点!

网友A:
把K20设大点试试,也就是扫描时间D8039加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制要求是这样的:编写程序控制D10,要求按下按钮X10,D10在10秒内从0增减到4000并保持,当按下按钮X11时,D10在10秒内从4000减小到0.

但是为什么我一仿真下面的程序,哪个按钮都没有执行呢,D7里面直接都已经是4000了?
我菜鸟一个,正在学习中,求各位指点!

你4000不是初值么,从4000-》0,那么D7在初值上又有什么错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看教程上说操作数要连号,但是上面的程序没有连号,仿真也没有出错? 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