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5):
我公司有两条供电线路分别是20KV和10KV计量端口是高计,但每月我公司的低压计量表换算下来的用电量和供电公司计量表换算下来用电量多出两倍多,(线损和变损量已经去除)这个情况有一年多了。与供电公司交涉他们踢皮球或不承认,无果。根据计算我们的实际用电量和低压计量相差不多,这件事该如何解决,请教各位出出主意,万分谢谢!

楼主:
就是说供电公司的计量电量和我们的计量电量,每个月都比我们多两倍多

网友A:
怀疑是互感器变比录入错误,你们当时报装,应该有互感器和电能表的检定资料,查一下看看。
这种情况你们别口头跟他们交涉,以单位名义出具个联络函形式的东西给他们,要求核实。不过供电公司犯这种低级错误的概率很低,别上来就埋怨他们,把事情搞僵了。

网友B:
大家共同静下来找出异同,现在出现问题,肯定有一家不对,好好沟通下。找出问题所在就好了。该发的函还是要发的。

网友C:
在你们配电室没有安装高压计量电表的?

网友D:
高压计量柜在用户的配电室自己应该查看得到,也可以申请检测的,低压计量你得看计量表的精确等级,还有变压器的损耗等,互感器的变比好象在计量表会跳显,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压计量不在配电室,计量端口距离我们大约2公里

网友E:
在高压计量柜中的电能计量装置,每月1号可以读取上月数据,超过1号,就是本月的累加了,就已经不准了。
核对缴费通知单上的数据是否与实际计量表上的数据是否准确,当然,自己首先要会正确的读取高压计量柜里面计量表的数值。

高压计量柜里面的智能电表,有5个关键的数据轮流显示,峰、平、谷、无功、总。每月1号读取数据之后,将本月数值减去上月数值,然后再乘以变比,就是本月实际消费的电能值。
楼主不要忘记了,高压电能计量和低压电能计量中很重要的数据区别,就是无功电度数,你低压装了无功表没有?还有一点,电费都是通过企业账号转账的形式支付的,你能看到缴费通知单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里的高压计量跟供电公司的计量也差两倍那肯定供电公司的问题,再者如楼上所说,无功你算了没有?
低压的功率因数是不是也在供电公司的处罚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是自以为是的回复,看来水平都不如我想象的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有两条供电线路分别是20KV和10KV计量端口是高计,但每月我公司的低压计量表换算下来的用电量和供电公司计量表换算下来用电量多出两倍多,(线损和变损量已经去除)这个情况有一年多了。与供电公司交涉他们踢皮球或不承认,无果。根据计算我们的实际用电量和低压计量相差不多,这件事该如何解决,请教各位出出主意,万分谢谢!
就凭这几点你叫别人怎么给你说,回你贴只是给你出点主意,是不是漏掉什么,听不听是你的事,看看你那点文章数,你水平高,还真把自己当回事。。

网友F:
虽然你好像技术很高的样子,但是我还是想说说自己的意见.1低压计量表你确定会读?2对变压器的损耗你确定会算?

网友G:
你把电费的单子弄出来看看!上传一个!怎么会相差这么大?

网友G:
随时关注你!上传电费单据!每个公司都有的,要上交财务部门的。

网友G:
然后你把你们所有的电度表和互感器的倍率都上传上来,看看!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和关注

网友H:
最好是上传个单子看看。你们公司主要是什么负载啊?

我们公司借用过几个公司的变压器供电,我看到过些。当中有个是制作大型游乐设备的,就是过山车什么的,他们那主要的负载是电焊机,功率因数都很低,他们那罚钱都比电费多。

网友I:
高压高供都是在进线端按装计量的,而且表计精度都要求在0.5级上,与低压计量是对不上的,而且还有无功损耗与变压器线路等损耗,一般供电局都有两支电表计量的,一支计量,一支考核,你们应该也有,把这两支表比较一下就能判断出那儿有误差,供电局不可能出现变比倍率错误这样的低级错误。

网友J(2018-01-12):
你好,我最近也刚刚发现和你公司一样的问题,10KV高供高计5天计量8808度,低压侧计量4302度,还未找到原因。怀疑倍率错误或者电能表接线错误。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高压高供都是在进线端按装计量的,而且表计精度都要求在0.5级上,与低压计量是对不上的,而且还有无功损耗与变压器线路等损耗,一般供电局都有两支电表计量的,一支计量,一支考核,你们应该也有,把这两支表比较一下就能判断出那儿有误差,供电局不可能出现变比倍率错误这样的低级错误。
18楼的,你的变压器是多大容量的,计算一下变压器损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好,我最近也刚刚发现和你公司一样的问题,10KV高供高计5天计量8808度,低压侧计量4302度,还未找到原因。怀疑倍率错误或者电能表接线错误。
18楼的,你的变压器是多大容量的,计算一下变压器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