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5):
公司一台西门子MM4 132KW变频器,启动过程中报F001过流,在启动时查看面板电流显示,电流很快就达到4百多安,启动几秒钟失败,报过流,去掉电机,用灯泡做负载,运行正常,灯泡亮度也一致,任何负载不带,启动报无负载警告。然后怀疑电流互感器损坏,误报过流,但是接上电机后启动,在启动过程中,用钳形电流表实测,电流表显示也是上升到4百多安,说明不是互感器的事,检查IGBT模块,也没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各位大师能给予解惑!谢谢!

网友A:
空载输出电压平衡,带载测量输出电流也有那么大,说明电流检测是没问题。重点检查电机吧。

网友B:
西门子MM4 132KW变频器,额定电流也应该有200-300A,启动电流400左右属于正常范围的。启动过程中报F001过流,看看变频器电流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根据你的说法,很有可能是电机部分有问题

楼主:
首先确认电机没有问题,因为把其他设备的MM440 132KW变频器挪过来接上正常运行,没有问题,参数还是老参数,发现这个问题后,把加减速调大了,也是不行。

网友D:
变频器使用了多长时间?电机绝缘电阻有没有问题?带个小电机测试一下。

网友E:
既然是置换的排故法,那为什么不把变频器换到其他电机上试试呢?也就是说把怀疑问题的变频器拿到其他正在工作的电机上去试试呢?

网友F:
同意楼上,如果还是不行,就恢复出厂设置,参数重新整定

网友G:
带一个10KW,50KW的电机试一下。

楼主:
安装一次不容易,工人得忙乎一天。不行得话只有这样了,参数是否还需要重新整定呢?是否还需要快速调试呢?

楼主:
万分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至于参数重点应该设置那些呢?是一般的V/F恒转矩控制。电流环重点是哪些参数啊!

楼主:
到现场上电试机,上升和下坡时间加大到20S,启动到7、8HZ左右报F001,只好拆板,取下IGBT模块,测试耐压在1400V左右,静态测试触发电压是负6V左右,给IGBT通30V直流电,启动后测试触发电压在4V左右,用示波器,很规矩的矩形波,按咸老师的方法串电阻测试触发电流,在150ma左右,应该也没有问题,难道是IGBT内阻变大造成的吗?现场电机没有问题,用旁边设备上的MM440变频器接上,没有问题;另外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后,又做了快速调试,电机参数也没有问题。大师们帮帮忙,指点一下迷津,在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H:
就说一点:你用钳形表测量出的电流数据和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值是否一致,如果是一致的,基本上可以确定变频器是好的。

楼主:
启动期间用电流表测试电流也达到4、5百安,然后限幅警告后报F001,小电机试过,没有问题,只是警告负载太轻或者负载不相符。

楼主:
还会有什么引发呢?观察启动期间电机好像没有动,负载是螺旋机,电机通过皮带传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MM4 132KW变频器,额定电流也应该有200-300A,启动电流400左右属于正常范围的。启动过程中报F001过流,看看变频器电流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变频器启动,启动电流不会那么大吧。

网友I:
MM440空载时,启动报警A0922(缺负载)是正常的。可参见手册P2179参数。

网友I:
报警时,面板显示的电流和钳表测得的电流一致。。。说明电流检测电路问题不大。
但是,问题是,电流为什么能够达到400-500多A?驱动电路有问题,驱动功率不足?不良?

楼主:
我也很纳闷啊!驱动电流能达到150ma左右,驱动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负压是6.1V和启动时触发电压是4伏多,应该没有问题,会不会是驱动板上的检测反馈有问题?主板和驱动板之间是用光钎链接的,单独一路24V从电源板给驱动板供电,通过3个变压器分别给各个驱动供电。

网友J:
你的参数里看看是不是V/F的,要是那你就得改成无传感器的矢量试试,你的负载是螺旋机算是恒转矩。启动时应该是力矩不够造成过流的。
改一下P205这个参数试试

网友I:
有无可能,大滤波电容容量减少?带重载启动时输出电压下降严重?但此时应该报欠压。

网友K:
你们没有简明调试手册吗?我倒是有电子版的,我试着抓了个图啊

网友K:
哎呀妈呀,居然上传成功了

我倒是听说过大电机加速时间过短会引起过流。

这个是西门子说明书上的啊,但我也想问下啊,那电缆过长是啥原因啊?我倒是知道电缆等效阻抗里面那绝缘部分算是电容,能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哎呀妈呀,居然上传成功了

我倒是听说过大电机加速时间过短会引起过流。

这个是西门子说明书上的啊,但我也想问下啊,那电缆过长是啥原因啊?我倒是知道电缆等效阻抗里面那绝缘部分算是电容,能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更换另外的MM440试过没问题,所以应该不是外部原因。

楼主:
谢谢各位的鼎力帮助!昨天到现场用替换法检查,是电流互感器有问题了,很纳闷啊!换上待修变频器的互感器装到另一台上,却报出F023输出故障,意为输出一相断线,并没有报出先前的F001,然后换上好的互感器,把待修的IGBT驱动板装上去后试机,OK一切正常!电流也在正常范围内,不知是何故?先前用钳形表测确实是400多安啊!正常现在是不超过100A。现在正在测试互感器,看损坏了几个。

网友I:
说明你原来用钳表测量不准确。“钳表测量值和变频器面板显示值相同为400A-500A”,误导了多少人啊!

网友K:
那说明书也不准啊。。。。。
难道算变频器硬件故障?

网友I:
说明书没问题,互感器故障,就是变频器“硬件故障”。

网友K(2015-02-28):
天哪,我们今天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和我发那图片的第一条基本一模一样
属于送电就有这个故障代码,复位不了。。。。是西门子440的。
虽然我们没回复出厂设置,但估计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L:
楼主把最终结果告诉大家,有始有终,说明楼主是个厚道人,祝好人有好报!!!

网友M(2020-09-11):
其实原来钳形表测的是可信的,互感器的测定值也会影响电流的大小。

网友M:
估计就是互感器插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