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5):
哪位遇到过以下情况:三台同样的空调(负载相同)前面三个单相电表度数之和却小于前级的三相电表度数,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能差多少?

正常情况下,会有表损和线损的!

网友B:
检查线路是否存在其他无关的负载,另外机械表和智能电子表的精度是有差异的。
还有,计量设备,是需要定期效验的,检查每个电度表生产日期,是否年代久远了。

网友C:
精确等级是否一样?还有表损,线损,表计误差等,还要查清确没有其它旁路的用电,相差不多的话很正常

网友D:
    误差不大的话,可以忽略。

网友E:
相差不多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表损和线损可以理解,但是,请注意现在是后面的单相表度数和比前级的三相表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位遇到过以下情况:三台同样的空调(负载相同)前面三个单相电表度数之和却小于前级的三相电表度数,请问是什么原因?
不好意思,笔误!是三台同样的空调(负载相同)前面三个单相电表度数之和却大于前级的三相电表度数,请问是什么原因?是大于的情况怎么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笔误!是三台同样的空调(负载相同)前面三个单相电表度数之和却大于前级的三相电表度数,请问是什么原因?是大于的情况怎么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笔误!是三台同样的空调(负载相同)前面三个单相电表度数之和却大于前级的三相电表度数,请问是什么原因?是大于的情况怎么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笔误!是三台同样的空调(负载相同)前面三个单相电表度数之和却大于前级的三相电表度数,请问是什么原因?是大于的情况怎么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笔误!是三台同样的空调(负载相同)前面三个单相电表度数之和却大于前级的三相电表度数,请问是什么原因?是大于的情况怎么解释?

网友C:
回复 楼主:
首先是表差,2是电表的电流等级不同,后级单相的电表容量小,空调的启停频繁,电流大导致转速的惯性多转

网友F:
不知楼主所说的相差,具体是差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将近差一倍

网友G:
如果是总分关系,总表不用出电费了,而且还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