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5):
如果我采用主站控制箱去控制分站控制箱一台电机的启动

1.按下主站“启动” 分站电机启动
按下主站“停止”分站电机接收信号 或者 遇到限位停止。

2.当出现限位坏掉,如果主分两站通信出现问题,电机就会失控,可能会造成各种损失。

3.S7-1200没有通信状态位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用心跳检测方式,如果发现通信断开,自动停止电机动作;

我们设置时钟存储字节,通讯时钟字节输出变量,再发送到另一台PLC。
另一台PLC接收变量常开与常闭并联 接时间继电器,时间到,线圈输出,我们就认为通信断开。

楼主:
S7-1200中,上电后启动方式 有3种:

1.不启动
2.暖启动-RUN模式
3.暖启动-断电前模式

如果选择3 PLC中外接的检测或者执行机构出现问题,PLC出现STOP状态;等故障清除后,PLC依然处于STOP状态。
因此我们选择时,通常将其更为:暖启动-RUN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