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5):
高低压配电室电器设备清洁检查…车间磨床电气柜清洁检查…不知大家都怎么做这工作,用些什么工具呢?

网友A:
吹气除尘

网友B:
压缩空气吹吹

网友C:
这个保养很有必要的,检查线接头,紧固。清洁。

网友D:
年底了,站好最后一个岗。年后那里要人,跟我说声。维修电工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压缩空气吹吹
压缩空气要注意防水汽。

网友F:
机器注意加油润滑,电控注意接头松动,清洁除尘。。。

网友G:
一年做一次清洁保养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H:
磨床要上油防锈

网友I:
常规检查保养,对有问题的设备进行处理

网友J:
一般都是压缩风吹,不过还要注意别把水吹到线路板上了!

网友K:
常规检查,连接部分、动作机构等。

网友L:
吹风机除尘,千万不能用空压机风吹,因为空压机里含有水分,最好买个皮老虎吹风机再用毛刷、干毛巾配合打扫。

网友M:
压缩空气吹灰,和接线端子螺丝紧固。

网友N:
接线端子检查是很有必要的。除尘还真说不准是压缩空气好不好,我们都用压缩空气的。

网友O:
除了吹尘,停机后防潮也很重要!

网友P:
空压机的干燥做的好的话还是可用的。

网友Q:
如果定期做下维护,对设备生产厂家来说是很有利的,不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网友R:
压缩空气吹,吸尘器吸。

网友S:
毛刷加空压机吹气

网友T:
这个不一定要在年底进行,一定要周期进行。1年/次,点检周期遵守非常有必要。

网友U:
我不建议用压缩空气吹高压柜
还是用吸尘器和毛刷清洁吧
再紧固螺丝,注意工具螺丝等不要丢在高压柜内哦!
机床设备就是擦擦吸吸在加油润滑等等
根据实际情况定

网友V:
用空气吹,车间设备多,应该平时做保养,否则一时半会做不完

网友W:
吹吹粉尘,紧紧螺丝,每月搞一次,就很好了!

我原来也是用的压缩空气,但问题太多,后来直接用瓶装氮气了!

网友X:
接线紧固,隐患排查,滴 跑 冒  漏   吸尘器吸,配电箱关好。

网友Y:
这个倒了年底多要搞一搞啊

网友Z:
年度保养是必需的,清洁这方面是一级保养平时就在做了

网友AA:
压缩空气吹一下,不能带电哦!

网友AB:
年终停产,记得以前的铜材厂,还把大根的钢材或者几顿的原料堵在大门口,然后又把叉车的电瓶拆掉藏好。

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治安不是很好,以防被组队盗抢厂区里面的铜材成品,到外面销账获利。

网友AC:
随他去,你搞得太好,说不定明年老板叫你下岗。

网友O:
引用 网友AC:
随他去,你搞得太好,说不定明年老板叫你下岗。
这个说的也在理,你搞的再好,在领导眼里说不定变成眼中钉。
所以这个有操作空间

网友AD:
保养要有时间周期

网友AE:
吸尘器来吸,不要吹

网友AF:
年底单位放假  我们加几天班 肯定要搞的啊

网友AG:
压缩空气吹会加吸尘器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