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式编码器

楼主(2015-01-15):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想问一下,松下的伺服电机A5系列绝对式编码器输出的是格雷码吗?我们想看一下编码器的输出信号,是不是只给编码器供电、然后转动电机就可以用示波器看到啦?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们这的是松下电机上带的绝对式编码器。我给编码器供上电,输出接上示波器,转动电机,可是不能看到编码器的输出信号。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好办 你不用接什么示波器 都可以的 直接将伺服上面有A B Z三相脉冲输出嘛  你接其中的A  B 到PLC的输入 然后通过高速计数器就能够记到了   你要知道绝对编码器不可能只有ABZ三相的  呵呵  所以 应该是相对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们这的是绝对式的编码器,有两根线接电池,一根线接+5V电源,一根线接0V,一根线接外壳做屏蔽用,其余两根线是编码器信号输出。没有ABZ三相,有ABZ三相的应该是相对式编码器。请您指导指导

网友B:
我想是不是485通讯式的,为什么不发具体型号,或直接问松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知道电机的型号,编码器是松下电机自带的,上边也没有型号。松下公司这部分属于保密部分。求助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听我的没有错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编码器信号,也应该有电路图,即便是接到驱动器上
你确定只有那5棵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听我的没有错的
你多看看绝对编码器资料,或向@Q请教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哥 我做过很多的   安川的 也读取过 三菱的读取过 都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什么样的,请具体说明啊大哥

楼主:
回复 楼主:
它的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ST接的是电池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能在多打几个字吗,那二个接5v,那个是屏蔽线,那二个是输出线。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说明你还接触的少,485输出,模拟量输出的你拿什么高速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红线接的是5V,黑线接的是0V,墨绿的粗线接外壳屏蔽,绿线和蓝线是信号输出。请指导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太惜字了
根据什么说那二线是输出,而且接5V电,
依据你得到的那些资料好好研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