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高压电机的控制

楼主(2015-01-15):
高压电机的的起动间隔,高压电机停止后需要做什么操作啊?

网友A:
停止后检修挂牌

网友B:
我们都是有一个独立的启动柜。全密封。
日常都是远程操作。启停就是在机组上开关。

短时间停机没有什么要求。检修就断电验电挂牌和开关分离

网友C:
高压电机停止后只要不进行工作一直是热备用

网友D:
高压电机不允许重复启动,至少间隔10分钟

网友E:
我们高压电机是开关柜直接起动。。停机后如果长时间不用的话会把真空断路器手车出车到试验位(断开控控制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