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交流

楼主(2015-01-15):
我今天修了两个开关电源。故障原因  输出电压低 感谢工控网友的技术支持, 更换电容50V  47VF 上电   测KA7500B   7脚和12脚  电压24V    7脚和14脚有4.92V 基准电压  输出24V 正常以上设备使用 。    另外一个 更换电容后上电测KA7500B    7脚和12脚  电压12V  7脚和14脚有8.2V 的基准电压   输出电压7V   更换KA7500B后  输出24V 故障排除。

网友A:
开关电源经常用到,损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B:
楼主好样的,搞定两个。如果配上维修过程的图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C:
有图有就好了,有可能还有画一下

网友D:
楼主换的是启动电阻和电容,这两个是开关电源起振的关键。通常坏得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