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5):
我要用伺服做压接电子元件的设备,但是由于受压的是电子元件,需要很高的压力精度,或者说压力必须每次都保证一样的,外带减速机,不知道靠伺服本身力矩模式能不能保证每次压力都均衡?力矩精度能大约多少?

网友A:
这样的控制,精度谈不上,但重复性是非常精确的。也就是说给定的力矩值和实际的力矩值(N.m)是不一致的。除非你在输出轴接力矩传感器,既可保证高精度的控制。而没有力矩闭环控制下,给多少保证不变,实际的输出力矩也能保证是多少不变。但给定与实际值不相等,保持一定的非线性比例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控制,精度谈不上,但重复性是非常精确的。也就是说给定的力矩值和实际的力矩值(N.m)是不一致的。除非你在输出轴接力矩传感器,既可保证高精度的控制。而没有力矩闭环控制下,给多少保证不变,实际的输出力矩也能保证是多少不变。但给定与实际值不相等,保持一定的非线性比例关系。

讲的好详细!!!

网友C:
扭力传感器,每次值也不一样,也有一定的波动。只能说在一个范围内,绝对东西是没有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哈哈,因为我就是做这些工作的。当然知道了。

网友D:
每个东西都没有绝对的精度的,都会有误差的,只要误差在相对许可的范围里就行。

网友E:
解决方案:闭环伺服。
楼主不是专业做工业控制的吧,估计你一时半会也搞不定,外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跟设置的力矩不一样,但是能保证每次都能一样的力矩?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正是。只要环境温度相同,给定的电流和实际的电流就是不变的,重复性还是很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这个人思路和人品都很好!感谢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