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5):
一:引言

在有些时候,某些应用场合里和系统的通讯的有很多设备,如果这些设备都实时与计算机通讯,就会给整个系统造成很大的负担。在不关心某台的设备参数的时候,就可以用紫金桥的设备操作函数将其关掉,这样就大大的减轻了系统的通讯负担,可以减少通讯故障的发生。

二、功能演示

1、建立好四个设备test1-4。

2、假设我们现在只关心设备2,而其他的设备不需要通信,则我们通过紫金桥的设备函数 DeviceStop(string Name,string DataSource) 停止设备1,3,4通讯。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DeviceOpenOnly(string DeviceName,string DataSource) 实现。函数介绍:
Void DeviceStop(string Name,string DataSource)

说明:关闭设备通讯。

参数:Name:字符串类型,设备名称。该名称由I/O设备定义时定义。
DataSource:字符串类型,与设备相连的数据源名称。该项为空表示本地数据源。

备注:该函数用于动态切换I/O采集设备,如一个串口连接多台IO设备,但是这些设备轮流使用串口。

Void DeviceOpenOnly (string Name,string DataSource)

说明:打开当前指定的设备,禁用其它的设备。

参数:DeviceName : 字符串类型。设备名称。
DataSource : 字符串类型。数据源名称。

返回值:成功标志。1:成功;0:失败。

3、现在在上面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和设备3通讯,1,4不通讯,这时我们会用到DeviceStart(string Name,string Address,string DataSource) 函数。函数介绍:
void DeviceStart(string Name,string Address,string DataSource)

说明:启动或恢复设备通讯,并将设备地址切换到Address参数所指定的地址上。

参数:Name:字符串类型,设备名称。该名称由I/O设备定义时定义。
Address:字符串类型,IO设备的逻辑地址。该项为空,则使用上次启动地址, 如果没
有启动过该设备,则使用设备定义时指定的地址。
DataSource:字符串类型,与设备相连的数据源名称。该项为空表示本地数据源。

备注:该函数用于动态切换I/O采集设备,如一个串口连接多台IO设备,但是这些设备轮流使用串口。

三、其他设备操作函数

1、void DeviceDialup(string Name,string PhoneNum,string DataSource)

说明:改变设备驱动程序的拨号号码。用于动态切换IO设备的拨号号码。

参数:Name:字符串类型,设备名称。该名称由I/O设备定义时定义。
PhoneNum:字符串类型,电话号码。
DataSource:字符串类型,与设备相连的数据源名称。该项为空表示本地数据源。

2、bool InPortB(int Address,int Data)

说明:从指定端口地址读取一字节数据。

参数:Address:整型,端口地址。
Data:整型,读出的数据。
DataSource:字符串类型,与设备相连的数据源名称。该项为空表示本地数据源。

返回值:成功标志。1:成功;0:失败。

3、int InPortW(int Address,int Data)

说明:从指定端口地址读取两字节数据。

参数:Address:整型,端口地址。
Data:整型,读出的数据。
DataSource:字符串类型,与设备相连的数据源名称。该项为空表示本地数据源。

返回值:成功标志。1:成功;0:失败。

4、int InPortD(int Address,int Data)

说明:从指定端口地址读取四字节数据。

参数:Address:整型,端口地址。
Data:整型,读出的数据。
DataSource:字符串类型,与设备相连的数据源名称。该项为空表示本地数据源。

返回值:成功标志。1:成功;0:失败。

5、int OutPortB(int Address,int Data)

说明:从指定端口地址写入一字节数据。

参数:Address:整型,端口地址。
Data:整型,读出的数据。
DataSource:字符串类型,与设备相连的数据源名称。该项为空表示本地数据源。

返回值:成功标志。1:成功;0:失败。

6、int OutPortW(int Address,int Data)

说明:从指定端口地址写入两字节数据。

参数:Address:整型,端口地址。
Data:整型,读出的数据。
DataSource:字符串类型,与设备相连的数据源名称。该项为空表示本地数据源

返回值:成功标志。1:成功;0:失败。

7、int OutPortD(int Address,int Data)

说明:从指定端口地址写入四字节数据。

参数:Address:整型,端口地址。
Data:整型,读出的数据。
DataSource:字符串类型,与设备相连的数据源名称。该项为空表示本地数据源

返回值:成功标志。1:成功;0:失败。

8、bool DeviceFirst(string DeviceName,string DataSource)

说明:设定当前优先采集的设备。

参数:DeviceName : 字符串类型。设备名称。
DataSource : 字符串类型。数据源名称。

返回值:成功标志。1:成功;0:失败。

四、总结

 合理恰当的运用紫金桥的设备操作函数,不仅可以提高系统的通信性能,而且还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