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5):
请教大师:欧姆龙变频器3G3JV-A2015可以怎样处理代替AB2015使用

网友A:
呵呵;你型号后面那个错了;
是3G3JV-AB015,这是单相AC220V供电的,国内销售的就是这款;
至于3G3JV-A2015,这是三相AC220V供电的,你搞到的这种基本上都是国外二手的;

网友B:
不是通讯控制的换起来应该不是特别难

网友A:
呵呵;通讯控制倒不是问题,二个一模一样的;

楼主:
我试了下是可以用的,需要把电机保护关闭即可

楼主:
还想请教下:3G3JV-AB004可以用于单相恒压供水吗?如何接线及设置

网友A:
用是可以的,但你单相供电,变频器输出功率可能达不到最大值;如果你电机本身就是0.75KW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功率不大,0.55kw

网友A:
那二个代换没有任何的问题;
参数、接线都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