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机器人视觉应用

楼主(2015-01-15):
有无大神,想请教下关于机器人与相机校准的相关问题,有经验的帮帮忙。

网友A:
。。。。。。。。。。请提供机器人品牌和相机品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爱普生机器人,CCD和工控机还没确定,我现在机器人离线编程,用的是TCP/IP和工控机通讯,数据交换与提取没什么问题,现在就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校准的,因为我之前没搞过相机,如果兄台会的话,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这有一种视觉软件,可以一键标定,不需要计算,校点也很方便!可以留下你的邮箱,我发份资料给你!

网友A:
回复 网友B:
lzy_820@126.com 我也挺感兴趣的,麻烦发我一份

网友C:
EPSON机器人同第三方相机校准方法
基本思路:
1.相机通过以太网或RS232同机器人通信
2.按机器人校正指令的要求获取、分离相机发送过来的信息
3.使用校准指令
准备工具:
1.制作9宫图
2.做作机器人工件坐标的校准工具(类似铅笔,装在Z轴或抓手上)
一.机器人与相机通过以太网通信(TCP/IP)
1.制作如下9宫图,该图的大小尽量占满相机的视野范围,但是不能太靠近边界,可用打印机打印,为获得更高精度加工类似的高精治具。
注:以上的数字为点的排列顺序,制作时可以省略,但是取点时一定要严格按照改顺序来取点。
2.相机必须具备两个功能:a.收到某个命令或输入点信号为校准模式 b.收到某个命令或输入点信号为正常工作模式。
3.相机的单位必须为像素:相机按顺序获得9个圆的中心点的像素坐标,这9个点的坐标可以用特殊符号阁开(常用:”+”、”-”、” ”等,但是不能用”,”;这样用的目的是让机器人编程方便地把这些点的信息提取),然后发送给机器人。如:p1+p2+……+p9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请发一份到gezhanglong@163.com. 软件安装包和资料都发一下吧

网友D(2015-03-31):
回复 网友B:
邮箱lipeiran1989@126.com,麻烦也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E:
    又能学到机器人的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