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5):
机器是用步进马达控制的,正转90度,完成相关工作后反转回来,但转的角度不精确,已经用光电定位了,步进马达直接连接减速机(步进马达自带减速机),减速机通过联轴器连接旋转工作台(联轴器没松动),减速比也算进去了,加减速时间也设置了,但还是出现不精确,这是什么原因?现在都还么搞定,给位师傅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减速机是蜗轮蜗杆的还是齿轮的?

网友B:
每一转设了多少脉冲?你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是多少?

网友C:
在论坛里看的,步进电机高速时力矩小还容易丢步,低速时力矩足还不丢步,用了减速机就是要低速大力矩,所以可以用电机直连。

网友D:
吴工曾经说过,旋转工作台进行高精度定位,不能用普通的涡轮蜗杆减速器。
那么用什么呢,用分割器,楼主不懂的话,去度娘一下什么是分割器吧。

网友E:
步进电机上带的都是行星减速机,行星齿轮的间隙非常大,所以不适合精密定位。我也曾经用过行星减速机做过一个小小的转盘,结果--就没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是蜗轮蜗杆的还是齿轮的?
齿轮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转设了多少脉冲?你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是多少?
1600,2000,3200,4000,6400都试过,电流也试过多个不同的单位,步距角是1.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上带的都是行星减速机,行星齿轮的间隙非常大,所以不适合精密定位。我也曾经用过行星减速机做过一个小小的转盘,结果--就没有结果。
我跟机械工程师说过,可能是减速机齿轮间隙过大造成的误差,但老板就一直说定位的问题,之前用内部相应的脉冲数转90度,后来改光电定位,但还是不行。通电状态下用手转动旋转工作台可以转动大概1CM的偏移,若能在0.5CM内是可以达到要求的。但问题又来了,自动或运行多次的时候,它有时可以向左偏移,有时向右偏移,这样不定向的左右偏移误差加大了。我觉得是齿轮间隙造成的,还有有时电机启动处于齿轮啮合的左边或右边也有问题。这总体来说还是齿轮间隙过大。不知版主有什么好的建议,或不懂得观点,请多多指教

网友F:
速度搞慢看好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吴工曾经说过,旋转工作台进行高精度定位,不能用普通的涡轮蜗杆减速器。
那么用什么呢,用分割器,楼主不懂的话,去度娘一下什么是分割器吧。
分割器刚网上查了一下,也查了一下它的价格,对于这个设备来说老板是不可能使用的,一个价钱,最主要一个是安装尺寸,安装相关的支撑结构的加工,这都是考虑的因素,谢谢师傅的建议,望师傅若有其他的建议给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论坛里看的,步进电机高速时力矩小还容易丢步,低速时力矩足还不丢步,用了减速机就是要低速大力矩,所以可以用电机直连。
师傅说的很对,之前是直接步进马达连接旋转工作台的,后来换成带减速机的,步进马达低速转矩大,高速转矩小,旋转工作台大概有8-10KG这样,惯性大,有时停下来听到异响,所以加大了加减速时间,但老板还要尽可控制在2S内完成这个动作,我测试了N遍大约在2-3S左右,当然也不是绝对的,所以我想对老板说:下属做不到啊。望师傅多给些建议,多给些不同的观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速度搞慢看好点不!
自己也测试过慢速度,但时间太长了,旋转工作台大概有8-10KG这样,旋转半径大概有30-33CM(刚才去量了),惯性大,有时停下来听到异响,所以加大了加减速时间,但老板还要尽可控制在2S内完成这个动作,我测试了N遍大约在2-3S左右,当然也不是绝对的,所以我想对老板说:下属做不到啊。望师傅多给些建议,多给些不同的观点,谢谢

楼主:
其实这程序不难吧?我说说我的想法,其实就是正转多少脉冲,反转多少脉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把程序都分段运行,比如3200的细分,90度就是800(忽略减速机,非光电定位),先让其走600-700之间用一个脉冲频率,之后的200-100用一个低于之前的频率,0-200(100)同理,要是光电定位就设置成1000左右,也是差不多,也用过带加减速时间的指令,最终结果就是以上提出的求救

网友F:
看来程序解决不了,只能改用好点的硬件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再改进试试,电气上应该已经没有办法了,在原机械结构上改进试试。
记得论坛有过讨论,说可以考虑用机械结构固定死位移距离,也就是用V块锁死旋转工作台,使其高精度固定于工作位置之上
但是问题来了,长期使用会导致V块磨损严重。

建议楼主在折腾几天,折腾不出来的话,直接扔改进方案给老板,不管成本如何,做与不做由他选择。
当我们是神仙吗?一块钱的材料想做出100块钱的效果?

网友G:
回复 楼主:
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吧,我之前也在一台设备上用步进转角度,从水平位置转正负90度,旋转半径10CM左右,走位置的时候先复位后找到原点,再手动定位到规定位置,然后把位置参数设置进去就OK了,失步的时候就复位,找原点,一直运行的不错。

网友H:
不行就换伺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向工程师提出过用弹簧来做缓冲,控制旋转工作台的左右摆动,但工程师没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吧,我之前也在一台设备上用步进转角度,从水平位置转正负90度,旋转半径10CM左右,走位置的时候先复位后找到原点,再手动定位到规定位置,然后把位置参数设置进去就OK了,失步的时候就复位,找原点,一直运行的不错。
现在我的也有原点啊,就是两个光电,一个原点光电(回到自动清零),一个转到位的光电,它这个是生产线上的一个换线设备,没人看管的,作连线用。
还有另一台也是,左右旋转90度,还分从左到右和从右到左两个模式(产品大小一样,但型号不一样),工作台d10CM,1.5KG左右,一个原点光电搞定,误差极小,完全满足客户需求。
个人觉得最大问题有两个:一,减速机齿轮啮合的间隙太大;二,惯性太大,定位停机时产生摆动(因为减速机齿轮有间隙)。所以提到用弹簧解决
准备把方案提交给老板,让他想法子。现有的这些我是搞不定了,能力有限。谢谢你的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行就换伺服吧!
准备把方案提交给老板,让他想法子。

网友G:
回复 楼主:
对的,如果加载在步进上的负载过大,步进就没什么用了(步进跟惯量比匹配的另说),要么失步,要么停不下来,碰到停不下来的话,如果结构和动作允许可以加硬限位。

网友E:
在转盘上开V形槽,然后用气缸顶住V形槽定位,只有这种方式了。
这不是步进和伺服的问题,转盘就是这样子。
减速机不要用行星减速机,要用蜗轮减速机,程序上也要改一改,用一个近原点开关,当达到近原点后,再减速到原点。

网友I:
如果你熟悉简易数控车床的四方刀架定位的工作原理,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J:
之前我就遇到了,同类的问题,减速机都有旷量和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最后怎么解决的?说出来参考一下啊,谢谢

网友J:
回复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8503

楼主:
回复 网友J:
看了你的例子了,你的比我这个紧密了N多倍,分割器绝对可以满足的,谢谢

网友J:
回复 楼主:
相互学习,相互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