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5):
LGi5 3.7KW的变频器报 OC 故障历史记录是40HZ的时候21.4的时候过流。由于条件有限我带个2.2kw的电机电流显示的也对,运转的正常,小生修的时候把驱动电容都换了 788检测也换了,有一个大滤波电容有点鼓我也换了.一拿到客服那就说报oc

网友A:
21.4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记录里  报过流的时候是  21.4A

网友B:
如果说电流检测没问题,那就恐怕是电机匝间短路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