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5):
风扇都换过 温度检测热敏也换过

网友A:
模块有换过吗

网友B:
风道清清可能是堵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堵

网友C:
里面还有一个小分扇的   约4x4cm

网友D:
CPU板的事情吧?

网友B:
那么就有可能是温度检测电路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时报  时不报  是不是三线检测风扇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时报  时不报  是不是三线检测风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