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LSO指令求教!万分感谢!

楼主(2015-01-15):
求各位前辈指导!!
这个指令仿真怎么M0和M1都为0,这不意味着这个指令压根就没运行。
老师要求用永宏PLC控制驱动器来控制步进电机转动。我想用这个指令输出脉冲就行,求指导,最简单的指令就行,只要有脉冲输出,电机能动就行。驱动器接收PLC的脉冲信号,正反转方向信号和空转信号。
求各位前辈多多指导!多谢!
万分感谢!!!

楼主:
自己顶。
求指导啊~~
多谢啦啦啦

网友A:
永宏用140指令 就可以了

网友B:
PLSO 指令不能仿真。显示黄色

网友C:
这种仿真就是好,可以一目了然知道哪里出现问题,欧姆龙的监控画面也是很不错的,但这些都刚开始接触,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哦,原来是这个指令不能仿真啊,那我用这个指令输到PLC中能发脉冲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我看140好像有点麻烦,我只要有脉冲就行..新手..好像还要弄什么伺服表格?
多谢回复,我再看看140的指令介绍
多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这个是用来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可以发脉冲。只要前面EN条件满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多谢多谢

网友D:
呵呵;仿真不是万能的;对于特殊指令作用很有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原来是这样,多谢指导!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