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S电源驱动板中 TC 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5-01-15):
新手请教 富士MEGA G1S 90KW 电源驱动板中有几个金属 标有TC 的是什么元件 在有IU IV IW 等信号处理电路附近。有劳大师们,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温度检测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有时间我上图 在帮我确认一下

网友B:
应当是电流检测电路用的,有可能是毫欧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