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6):
 请教各位前辈,本单位要安装远程控制电表,电表用485通讯线进行通讯,采用手拉手式布线。具体施工时,将通讯线到达A房间电表后剪断,再从A电表引线到B电表剪断,如此类推到最后一块电表。然后在电表处将两根通讯线的外层护套剥去,两根通讯线的芯线相互缠绞后接入电表,两根通讯线的屏蔽层相互缠绞后用电工胶布缠后,防止碰到芯线。
 可是我问厂家技术人员时,对方说屏蔽层缠不缠没关系。我想这样屏蔽层不就没起到作用了吗?更别提什么单点接地了,所以我想请教,是否只要将两根485通讯线的芯线互缠接入电表,而露出的屏蔽层就剥削去不用理会了,必竞这样施工要更加快捷的多。

楼主:
 这一路通讯线,手拉手下去有200米左右长,连接了60个左右的电表。

网友A:
你这样把屏蔽层缠起来也么有用的啊,屏蔽线内部的屏蔽层本来就是互相交缠在一起的,
建议首末两端屏蔽层接地。

网友B:
485通讯不需要屏蔽,两根线接下去就得了。

网友C:
刚看了下小区的电表箱,屏蔽线都没有接上!

网友D:
看他们都不接的

网友E:
不接没事的!

网友F:
屏蔽层可以单端接地,也可以悬浮不接,根据实际情况定,不可双端接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屏蔽层可以单端接地,也可以悬浮不接,根据实际情况定,不可双端接地。
说的有理!

网友H:
7楼说的不错  不接地是可以的  我见过用双绞线做的

网友I:
好多是都是剪掉不用

网友J:
要接GND,否则地电位差太大可能会烧坏接口的,除非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