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6):
土耳其电网是否是230V,50HZ?
电气产品选择上是否有什么认证要求?
最后布线、电气图纸标准是?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这个要是客户订货的话会有技术要求的吧?技术要求里会提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我们这边有家机床厂有次出口一台数控车床到土耳其,电源电压就是380V 的。

网友C:
    电压等级网上有资料。
    咨询客户或代理。

网友D:
把你要知道的列表出来让代理或销售专员去和客户沟通啊,把沟通后的结果反馈给你这样行不?

网友E:
整400V吧!
频率貌似是一样的!

网友F:
土耳其的电网和中国的好像是一样的,我们做过,忘了。电器件有CE标准的都没问题

网友G:
欧盟的最好CE认证。

楼主:
回复 网友G: